[求助] clock jitter

楼主(2024-08-27):
想请教下各位大佬,一般对于自研PLL的clock jitter怎么进行取值 ,0.5*peak2peak jitter?

网友A:
不用乘以0.5呀,就是period j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乘以0.5呀,就是period jitter

感谢,清楚了。查了下相关资料,这个值需要大量样本统计得到,并且对于同一个PLL时钟源,不同的分频输出jitter值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