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什么命令可以实现skew约束吗?

楼主(2024-08-27):
rt,在电路设计中有很多时候需要限制多bit的信号skew(比如小于一个采样时钟周期),而不是很care每bit的绝对延迟,例如dmux,寄存器配置信号,异步fifo,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等等
当频率比较低时可以用set max delay限制绝对延迟小于skew(每一个bit的绝对延迟都小于skew值,那bit之间的skew肯定也小于skew了)

但是当时钟频率很高时,这种方法就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假vio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这种对bit之间skew的限制和检查的通用方法??

楼主:
虽然在很多时候异步时钟之间没有逻辑,路径延迟很小,不检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当频率变高,芯片变大之后,有可能因为离得远导致问题

网友A:
对同一条路径同时约max delay和min delay,命令是set_max_delay 和 set_min_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同一条路径同时约max delay和min delay,命令是set_max_delay 和 set_min_delay

也想过这种方式,可问题是具体的值怎么决定呢?我觉得您是没有太理解我的问题,就拿异步复位同步释放来讲,复位信号进来的延迟多大都无所谓,如果是从io过pad进来可能是10ns,而如果从内部异步时钟的寄存器过来可能只要2ns,但是它到两个dff的CD端的skew差别只要不超过0.5ns就行,这种时候set_max_delay和set_min_delay要设多少呢?

(防杠: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模块内部走线延迟差别不会太大,不需要太关注这个问题,我仅从约束严谨性上想问一下这种需求有没有比较好的实现方法)

网友B:
set_data_check -from $endpoint1 -to $endpoint2 -setup -$skew
set_data_check -from $endpoint2 -to $endpoint1 -setup -$skew

上面这样可以保证endpoint1和endpoint2的skew, 最好设得比一个周期小一些留些margin

网友:
我能想到的也是set_data_check

网友:
set_data_check,但这个也不是很严谨,这个没有考虑到capture clock skew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data_check -from $endpoint1 -to $endpoint2 -setup -$skew
set_data_check -from $endpoint2 -to $en ...

我实际尝试了一下,但是从timing报告来看好想效果不太对

set data checkt -from aa/D -to bb/D -setup -0.01
report_timing -to -to bb/D
报告是这样的
cp(rising edge)0.00 0.00
....
bb/D    0.00  0.09

cp(rising edge)0.00  0.00
....
aa/D    0.00   0.13

data check setup time    0.01   0.14
-------------------------------------------------------------
required   0.14
arrival    -0.09
slack  0.05

感觉跟想的不一样呢?

我犯蠢了,这个报告是正常的,另外一条会违例,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data_check -from $endpoint1 -to $endpoint2 -setup -$skew
set_data_check -from $endpoint2 -to $en ...

实际项目中是这样做的吗?cdc约束这一块感觉讲理论的有很多,大部分都集中在电路层面,约束上都含糊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项目中是这样做的吗?cdc约束这一块感觉讲理论的有很多,大部分都集中在电路层面,约束上都含糊不清: ...

是这样做,当然更普遍的做法就是你说的用set max delay限制绝对延迟小于skew

网友(2025-09-12):
使用源同步的思想,把一个Output busbit当成时钟,用这个当时钟去约束其它bit
然后mcp setup 0
hold -1
卡这个skew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用set_data_check,但是data_check这个命令会很严格,会存在max vs min只见的检查,而且2018 PT版本的data_check有BUG,一旦加大几K的BUS,可能存在个别BUS加不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