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C仿真开环增益的方法?

楼主(2024-08-27):
请问大佬们带chopper的运放,想看开环增益,采用PSS+PAC的方式,也需要用大电容电感的方式断环吗?

楼主:
我用PSTB跑,不管chopper频率多大,DC gain都不会变,怀疑是仿真设置有问题,所以想跑PAC确认一下

网友(2025-01-10):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2025-04-24):
想问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pss应该会跑tran,如果加了大电容电感,是不是会破坏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