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高模拟IC手算和分析能力

楼主(2024-08-27):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如何提高自己对电路的手算能力和分析能力,拉扎维的书,gray的书也看过,但是看见新的电路仍然是无从下手,感觉自己的电路分析能力和手算能力很差,有没有比较好的书籍推荐?

网友:
我蹲一下

网友A:
spice monkey不需要这些

网友:
Av=-Gm*Rout,掌握了这个公式,你就掌握了电路分析能力了。

网友B:
先练习一下列KVL或KCL,然后学习现代电路理论里面元器件S域分析,然后试试最简单的miller补偿两级运放的零极点分解,一直分析到可以得到书上一样的结论

网友C:
推荐一个小工具,sapwin4,最好先自己手算,然后用这个工具验证结果,这个工具可以搭小信号模型,直接搭MOS也可以可能结果比较复杂,直接得出传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小工具,sapwin4,最好先自己手算,然后用这个工具验证结果,这个工具可以搭小信号模型,直接搭MOS ...

点赞

网友:
蹲,等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monkey不需要这些

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感觉支撑不下去了哈哈,懂的太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练习一下列KVL或KCL,然后学习现代电路理论里面元器件S域分析,然后试试最简单的miller补偿两级运放的零 ...

有具体的书吗,我之前在eetop里看到过一个大佬推过一本书,当时不以为意,现在想不起来那书名叫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小工具,sapwin4,最好先自己手算,然后用这个工具验证结果,这个工具可以搭小信号模型,直接搭MOS ...

好嘞,谢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小工具,sapwin4,最好先自己手算,然后用这个工具验证结果,这个工具可以搭小信号模型,直接搭MOS ...

有链接吗?或者使用教程

网友E:
机会来了。

https://bbs.eetop.cn/thread-975033-1-1.html
看看能够看懂该问题,并解答吗?
这个电路很小,但是,可以用于锻炼电路分析能力。

zwtang
2024/8/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会来了。

https://bbs.eetop.cn/thread-975033-1-1.html

好的,刚刚看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简化为带源极负反馈电阻并且漏端带电阻的源随器,然后用电路中的两个mos管的输出电阻来替代Rs和Rd,这样会方便点,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请大佬指导。

网友:
蹲一位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链接吗?或者使用教程

直接搜一下,软件是免费的,下载的时候记得复制一下激活码就行,这个软件上手比较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会来了。

https://bbs.eetop.cn/thread-975033-1-1.html

锻炼的机会又来了。
欢迎来挑战一下!

https://bbs.eetop.cn/thread-975798-1-1.html
庆祝教师节!开个挑战擂台,欢迎大家来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