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ps后仿sim err求助

楼主(2024-08-27):
问题描述:后仿err

提示为:[input.scs:40]:  Model card '****' of device 'I0' is not found.

我的理解是CDF和netlist不一致导致的错误,但是spectre能仿,换成alps就不行了……
仿真器用的是ADE explorer,也换了ADE L一样不好用
还试了删掉CDF重新建立,依旧不好用……
有没有同志遇见过这个问题?
听说alps更快,想试试,琢磨不明白了/_ \

网友A:
这不是提示这个I0的模型没包含在加入的仿真模型model里面嘛  看下电路里I0属性的model那项是不是填错模型了 跟仿真器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提示这个I0的模型没包含在加入的仿真模型model里面嘛  看下电路里I0属性的model那项是不是填错模型了 ...

感谢回复!!!modle名尝试了两种:

第一种是和前仿一样的schematic名字;
第二种是和后仿网表***.pex.netlist一样的名字。
两种都不对,如果用spectre仿真器是schematic名字就可以了。
请问我用schematic名字一般就正确的吧?

网友B(2025-03-06):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modle名尝试了两种:

第一种是和前仿一样的schematic名字;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注意前后仿网表里的pin名顺序和位置之类的……和CDF有关系,所以比较难搞。最后都没解决。

楼主(2025-08-27):
引用 网友B: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最近再来给一个似是而非的解决方式:

可以把cell复制一份,旧的cell内symbol删掉->旧的cell内新建symbol->打开新的symbol复制图形->复制到旧的cell内新建的symbol
这样可以得到一份和旧symbol一样的新symbol,CDF相当于重置,重启大法好——
新cell可以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