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DV检查

楼主(2024-08-27):
JDV有没有可能出错?假设出错了那是设计方的责任还是制造方的责任?

理解不了为什么会让设计方来检查JDV,那是不是代表制造方完全就可以不查,最终反正签字的是设计方,如果真出问题,回来芯片变板砖,那就是你自己没查出来

网友:
有可能出错,尤其是对于一些最终gds经过fab更改的,比如由fab添加dummy,slot,等,还有就是scribeline上的PCM device的添加,我们有遇到过一些线不希望添加slot,最终被fab加上,还有fab添加的PCM器件与我们的sealring有粘接,对于一些低成本芯片有的直接使用电源地环做sealring,粘接后切割会出现问题

网友:
JDV有可能出错
一般情况下设计方对主芯片部分负责,fab端对framework、划片槽里面的东西负责。双方都是要签字确认的,不单单是设计方需要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