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种情况无法用密勒补偿

楼主(2024-08-27):
在拉扎维434页中,对电路进行频率补偿,为什么这里无法使用密勒补偿,密勒补偿的应用条件请问是什么

网友A:
根据公式,miller cap一般需要接反相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miller cap一般需要接反相节点

请问意思就是密勒补偿需要在反馈回路里添加,而书上这个图没有这个回路是吗

网友B:
误差放大器从t到h是正向放大。输入阻抗Zin=(1/SC)/(1-A)<0,会产生一个右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放大器从t到h是正向放大。输入阻抗Zin=(1/SC)/(1-A)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