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个函数可以识别出label下面的path线

楼主(2024-08-27):
我将label放在某个instance的metal上  哪个可以通过label得到instance里面的metal的信息

网友A:
可以用gePointQuery()来实现

先拿到这个label的原点(xy)
procedure(test(objid)
    if(objid~>objType == "path" t nil)

gePointQuery(hiGetCurrentWindow() xy "test")
会返回path线的ID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ePointQuery()来实现

先拿到这个label的原点(xy)

这个只能够得到label地下那个层次的金属,如果我要把和地下那个金属相连接的金属也得到该怎么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