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荷泵)

楼主(2024-08-27):
在学习电荷泵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电压转换比固定的电荷泵,如2:1,即Vin=2Vo
如果我的输入电压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比如(3-5V),但是仍然想要得到一个稳定的直流输出(如1.5V)应该怎么做?
查找了一些文献基本上的调制方法就是PFM(频率调制)(图1)
基本原理就是说电荷泵的等效电阻是一个开关频率相关的量,其本质上是由于开关管的等效电阻会开关随频率变化(图2)(图3)
但是在我的仿真过程中,我发现随着频率变化,输出电压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改变的只有纹波大小。图4和图5分别是原理图与仿真结果,输入电压为5V,开关频率分别为160KHz和80KHz。
可以看到输出电压的纹波增大了两倍,而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并未明显改变。求助各位前辈指教。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说的和文献里所表述的也基本一致,我认为您说的也是很正确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无 ...

你的输出平均电压掉了啊,你把输出电压加到1nf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了,你现在的纹波太大导致不直观

网友A:
你搭的只是一个开环两倍压啊,哪有反馈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搭的只是一个开环两倍压啊,哪有反馈环路

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知道调整频率能否改变电荷泵的输出

既然如此,那我在开环上直接调整开关管频率和做一个闭环系统通过反馈调整开关管频率有区别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直接在开环上该频率都没有看出来这种输出调整,所以就感觉搭成闭环也没用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知道调整频率能否改变电荷泵的输出

既然如此,那我在开环上直接调整开关管频率和做 ...

频率调整是靠环路调啊,电荷泵输出阻抗要和负载相关才能稳压,你开环调怎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调整是靠环路调啊,电荷泵输出阻抗要和负载相关才能稳压,你开环调怎么稳 ...

我还是不太理解您的意思

就从图2-9和式(2-13)来看 一个电荷泵是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压源与一个电阻串联的。
那就从开环仿真来说,我直接固定负载电阻,那输出电压就是电荷泵的等效电阻和负载电阻的分压。
那电荷泵的等效电阻既然和开关管的频率相关,那我直接给开关管栅端外接频率可变的方波不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接成闭环呢
本质上不是应该先有电荷泵的等效电阻与频率相关的性质,再有频率调制这样一个方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调整是靠环路调啊,电荷泵输出阻抗要和负载相关才能稳压,你开环调怎么稳 ...

而且我也不用稳压,我只是想验证改变开关管频率能否改变他的输出电压
因为根据文献上说输出电压是负载电阻和电荷泵等效电阻的分压,既然如此,我就直接改变频率应该能看到输出电压的变化,
但是为什么我在仿真中得不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也不用稳压,我只是想验证改变开关管频率能否改变他的输出电压
因为根据文献上说输出电压是负载电 ...

怎么得不到?你没看到你的输出电压平均值已经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得不到?你没看到你的输出电压平均值已经掉了吗。

是的,但是我对他的理解是由于周期增加两倍,即充放电时间的增加导致纹波增大,从而使得输出电压的平均值有所降低

假如频率调制的本质确实是通过增大纹波来调整输出电压平均值。
那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首先纹波的这种增大肯定是不可取的,他会导致效率和损耗的急剧降低
其次,他这种调制的范围也太小了 可以从仿真图看到,频率从160Khz到80Khz,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大概是从1.8降到了1.6,纹波增大了两倍
如果我想做一个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大的比如3-5V的输入电压 想要他稳定在1.5V的输出,那这种频率调制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实现
最后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B:
开关电容DC-DC的公式是正确的,按照你的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1.8V,负载RL=100K,可以计算你的等效输出电阻是177K。按照电路的公式,将C=100pF,fs=80KHz待入可以得到31.25K电阻。说明电路没有工作在慢开关极限状态,也就是你的nmos开关管的导通电阻过大,或许是你的nmos的Vsb过大造成阈值电压过高,可以进行调整Vsb=0等方法将导通电阻降下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我对他的理解是由于周期增加两倍,即充放电时间的增加导致纹波增大,从而使得输出电压的平均值 ...

单纯纹波可以用增大输出电容来控制。飞电容和频率决定你的等效输出阻抗,决定你平均输出电压跌落的多少,输出电容的大小决定你在这个平均电压上下的纹波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容DC-DC的公式是正确的,按照你的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1.8V,负载RL=100K,可以计算你的等效输出电阻 ...

感谢您的回答

首先,我根据您的建议将B端和S端接在了一起,其在80KHz下的输出波形是这样(很明显不对)。

图片1

图片1

其次我之前有用过理想开关来验证这个频率对输出电压的调整关系,但是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其结果也是纹波改变而输出电压几乎未变)

图片2

图片2

最后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个SSL和FSL。我对这两个概念只在文献“Analysis_and_Optimization_of_Switched-Capacitor_DCDC_Converters”中了解过,并且还不能完全看懂文献里的理论推导。
我对这个SSL与FSL的理解还是停留在SSL端电荷泵等效电阻与频率是反比关系,而在FSL端等效电阻与频率无关
我想问您对这个SSL与FSL有什么更深的理解,或者有什么文献比较好的阐述了他们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纹波可以用增大输出电容来控制。飞电容和频率决定你的等效输出阻抗,决定你平均输出电压跌落的多少, ...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说的和文献里所表述的也基本一致,我认为您说的也是很正确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无法在仿真中得到改变频率从而改变平均输出电压。我改变频率只能改变输出电压的纹波。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仿真有误,对某些参数的设置不合理。希望您能对我的仿真进行指正
以下是仿真原理图,其中开关为理想开关,阻值为150Ω,飞电容为100p,负载电容为100p,负载为10K,输入为5V,开关频率为200Khz

图1

图1

这是仿真结果,其中频率分别为200K,70K,2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出平均电压掉了啊,你把输出电压加到1nf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了,你现在的纹波太大导致不直观 ...

好的 十分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首先,我根据您的建议将B端和S端接在了一起,其在80KHz下的输出波形是这样(很明显不对)。 ...

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Switched-Capacitor DC-DC Converters,这本书籍里面有你说的那篇论文的详细推导。因为你是想要在SSL情况下工作,满足mos导通电阻Ron和泵电容C之间的时间常数Ron*C远远小于开关周期就能满足,因此会出现电路工作在SSL时对应的开关频率范围,如果Ron越小,这个开关频率范围便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Switched-Capacitor DC-DC Converters,这本书籍里面有你说的那篇论文的详细推 ...

好的 感谢

网友C:
你好,这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2024-10-14):
楼主贴图的论文可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贴图的论文可以发一下吗

是上交的硕士论文  叫做全集成开关电容DC-DC降压转换器_洪芃力 caj文件不能传

楼主(2025-02-18):
引用 网友B:
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Switched-Capacitor DC-DC Converters,这本书籍里面有你说的那篇论文的详细推 ...

您好我还想问您一个这篇论文里的问题,就是关于不同的拓扑结构中,他的Charge multiplier vector 中每个电容上的电荷量是怎么直接确定的 。比如下图中的梯形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纹波可以用增大输出电容来控制。飞电容和频率决定你的等效输出阻抗,决定你平均输出电压跌落的多少, ...

大佬,我想问一下您算开关电容的等效阻抗是咋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问您一个这篇论文里的问题,就是关于不同的拓扑结构中,他的Charge multiplier vector 中每个 ...

具体的思路我也没有去找。但是我自己是根据答案猜测一种求解思路,我的思路如下:首先假设phase a的输出电荷为qouta,那么电容C1的电荷量为qouta。视角回到phase b,由于C1和C3串联,故C3的电荷量为qouta,并且C2的电荷量为qoutb。再回到phase a中,已知C1和C3的电荷量,便可以得到C2的电荷量为2qouta。因此根据电容C2的电荷量有qoutb=2qouta。电荷量相等是根据电容的伏秒平衡,总输出电荷为qouta+qoutb=qout。因此可以得到qouta=1/3qout,qoutb=2/3q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思路我也没有去找。但是我自己是根据答案猜测一种求解思路,我的思路如下:首先假设phase a的输出 ...

感谢回复,我大概知道了他的求解过程  在他论文附录A里,他用的是一种电路网络求解。 但是我卡在他推导的A.17公式这里,目前又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大概知道了他的求解过程  在他论文附录A里,他用的是一种电路网络求解。 但是我卡在他推导的 ...

我按你的回复看了附录,贼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