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不考虑体效应等效跨导是gm2吗?

楼主(2024-08-27):
请问这个电路不考虑体效应,根据辅助定理(诺顿等效)求小信号增益,等效跨导是gm2吗?

另外,还是这个电路,求小信号增益可以直接在输出端作分压算吗?也就是增益为

网友A:
1、等效跨导不是gm2。2、增益表达式是错的,需要先求出开路电压Voc,再在输出端分压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等效跨导不是gm2。2、增益表达式是错的,需要先求出开路电压Voc,再在输出端分压算。 ...

等效跨导 -gm2,Rout=(1/gm1||1/gm2),所以增益 Av=gm2*(1/gm1||1/gm2) 就行了,r0相比1/gm大很多,直接忽略了,不需要那么复杂吧。

网友A:
zwtang
2024/8/28

图中两种方法,是直接写出来的,不是画小信号,KCL&KVL方程得到的。
Av=-Gm*Rout方法效率非常高,建议大家努力锻炼起来。

网友A:
推导结果错了吧? 再检查一遍吧
KCL&KVL方法是最笨的方法,而且非常容易整理公式出错。

zwtang
2024/8/2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导结果错了吧? 再检查一遍吧
KCL&KVL方法是最笨的方法,而且非常容易整理公式出错。

试着戴维南推了下,老师你看看这样对不对

网友C:
最重要的是对电路的理解,这个电路,要得到Av:

首先看Gm,此时Vdd和Vout都是小信号地,很简单可以得到 gm2*Vin=-Iout, 即 Gm=-gm2;

其次看Rout,从Vout往下看阻抗是1/gm1,往上看简单点的阻抗就是1/gm2,往上看的阻抗要想更精确点,无非也就是ro2+1/gm3,然而考虑到有负反馈,再除以 1+gm2*ro2,即往上看的阻抗是(ro2+1/gm3)/(1+gm2*ro2),这里ro2较大,所以就约等于1/gm2了;所以Rout也就是往下和往上看过去阻抗的并联。

以上分析也就是十秒钟的事情,费那么大劲算传函当然可以,但是真正设计电路的时候一般不会是这样的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着戴维南推了下,老师你看看这样对不对

关键是观察力,可以不要画小信号,不要KCL&KVL,Av表达式能够直接写出来,说明对电路理解是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是对电路的理解,这个电路,要得到Av:

首先看Gm,此时Vdd和Vout都是小信号地,很简单可以得到 gm2 ...

你写的,大家都清楚。
我写的,你未必明白。

zwtang
2024/8/29

网友D:
简单看输出阻抗,不就是(1/gm1//1/gm2)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看输出阻抗,不就是(1/gm1//1/gm2)麽

简单,近似,这些,就是把你功夫废掉的元凶。

网友:
小弟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点评):
前面有结果,自己对照着检查。 KVL&KCL方法很笨的。建议学习一下Av=-Gm*Rout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zwtang
2024/8/28

看明白老师写的了,受教了。感谢

网友E:
求问为什么我用源极负反馈算的等效跨导多了个1/2?

感谢 zwtang 指导,vout位置不一样,已编辑。

网友(点评):
Gm2=-gm2/(1+gm2/gm1),这个公式哪里学来的? 到底是等效电阻,还是等效跨导?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吗?

网友:
1

网友(点评):
vout在哪里,你看清楚了吗?

网友:
sorry, 自己在仔细看了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问为什么我用源极负反馈算的等效电阻多了个1/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试着戴维南推了下,老师你看看这样对不对

关于戴维南等效电路里面的电压Veq,是电路Vout空载时的输出电压,我求该电压的思路是:

M2管的电路模型是电流源并联电阻ro,由于电路空载,故M3没有电流经过,则将M2的漏端看成接地,则从M2的源端看进去的电阻为ro/(1+gm*ro)。已知M2的模型电流源为gm*(Vin-Vout),实际上可以分成gm*Vin和gm*Vout,已知电阻为ro/(1+gm*ro)这部分是将gm*Vout参与进去,那么便剩下(-gm*Vin)电流,电压=电流*电阻。这是我对Veq的思考过程;但是不知道 “zwtang” 的gm2*[ro2//1/gm2]是如何快速得到的?

网友(点评):
第一步观察正确,第二步错误。 Av = -Gm * Rou t= - (- gm) * [ro2 // ( 1 / gm2)]。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关于戴维南等效电路里面的电压Veq,是电路Vout空载时的输出电压,我求该电压的思路是:

M2管的电路模型 ...

mos管的小信号模型翻转180度。

网友(点评):
被Razai教材毒害了!这种小技巧方法不可取。要理解本质的,普适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的小信号模型翻转180度。

这个小技巧方法是指用小信号模型去分析电路吗?关于那个本质、普适的方法可以展开说说吗?指的是Gm*Rout的分析方式吗?

网友(点评):
关注『高性能数据转换芯片设计老唐学堂』公众号,后续有Razavi英文教材第二版的共学活动。 参加共学,你就能够学会,明白的。

网友G:
这里给出用matlab解KCL得到的准确表达式吧
方便大家验证手算结果。

一般来说,我们只需要记住rout怎么算,Gm怎么算,再去算Av就行了。
这里的Gm很清楚,就是上拉电阻和ro2下的分流。

网友(点评):
Av, Rout, Gm,最后表达式是通过Matlab解得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给出用matlab解KCL得到的准确表达式吧
方便大家验证手算结果。

网友:
是的,变量替换而已。

解KCL是验证你手算的结果。
当你分析一个电路,手算结果跟仿真结果对不上,毫无头绪的时候,硬解KCL就能发现自己忽略的部分。

比如一些电路要考虑gmb,一些PSR电路要考虑小项,一些补偿电路要考虑共轭极点还是分裂极点,这些手算都要写画几个小时,几页草稿的电路,写个KCL给matlab解就能快速分析清楚了。

写KCL也要尽量简洁,比如二极管连接型mos,用r1代替(1/gm1)||ro1。可被戴维南等效的电路进行等效,这样最终结果就好分析了。

网友(点评):
如果没看我的推导结果,你的Matlab求解有意义吗?能够得到精简的,有物理意义的表达式吗? KCL+Matlab求解,就是马后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zwtang
2024/8/28

老师我明白
那我把4楼你的思路再复述一遍?
首先把M2和M3做诺顿等效,输出电流 是gm对ro2和上拉电阻的分流,诺顿输出电阻是从栅源端看入的电阻(串联电阻/(1+gm2ro2))
然后把诺顿等效电路和下拉电阻相接,就得到了增益为Gm*rout。rout是诺顿输出电阻和下拉电阻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师我明白
那我把4楼你的思路再复述一遍?
首先把M2和M3做诺顿等效,输出电流 是gm对ro2和上拉电阻的分 ...

不要马后炮分析已经给出的正确结果。
来挑战一下!

https://bbs.eetop.cn/thread-975798-1-1.html
庆祝教师节!开个挑战擂台,欢迎大家来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