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软件什么开关可以去掉RTL代码里的这个延时?

楼主(2024-08-27):
(图片)

网友A:
VCS编译时加“+nbaopt”选项,你值得有用

楼主:
不起作用

网友B:
去不掉。。换个RTL吧。。这种非参数化又没有define和parameter的固定延迟,不是仿真工具能解决的事,改RTL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S编译时加“+nbaopt”选项,你值得有用

irun有没有类似的选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不掉。。换个RTL吧。。这种非参数化又没有define和parameter的固定延迟,不是仿真工具能解决的事,改RT ...

确实,我们的设计人员都是用的parameter,验证可以改参数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不掉。。换个RTL吧。。这种非参数化又没有define和parameter的固定延迟,不是仿真工具能解决的事,改RT ...

vcs的+nbaopt选项可以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s的+nbaopt选项可以干掉

咦,去vcs -help搜了一下,按照这manual的说明是应该刚好可以去掉,晚些试试看

楼主:
questasim 用什么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