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per amplifier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24-08-28):
论文:A Micropower Chopper-Stabiliz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Using a SC Notch Filter With Synchronous
Integration Inside the Continuous-Time Signal Path
Rod Burt, Senior Member, IEEE, and Joy Zhang

求问大家为什么 整体的失调电压会减小到gm2的失调电压的1/gm1 ,对应原文中III节的“The difference in
DC gains for each path results in the DC offsets and low-frequency errors of  gm4 and gm2 being divided down by the DC
gain of gm1, 86 dB or a factor of 20 000. Typical offsets of
less than 20 mV are reduced to 1 uV

求前辈指点 谢谢!

网友A:
没有看论文,图中也没标出斩波的位置,看电路图猜测应该是采用多路径架构,gm4为高带宽低增益路径,gm1和gm2为低带宽高增益路径,然后在gm1的输入输出端进行斩波,消除低带宽路径的失调。gm4的失调通过反馈环路送入gm1,在gm2的输出端与原本的gm4失调相互抵消,低带宽路径增益越高,抵消的越准确,最后的失调就表示为(vos*gm4)/(gm1*g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论文,图中也没标出斩波的位置,看电路图猜测应该是采用多路径架构,gm4为高带宽低增益路径,gm1和gm ...

是的 请问有什么文献是讲这块的分析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代尔夫特huijsing课题组rong wu ,qinwen fan发过的jssc中很多使用了这种架构,可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代尔夫特huijsing课题组rong wu ,qinwen fan发过的jssc中很多使用了这种架构,可以学习下。 ...

网友:
这个图一般是gm1做chop。gm1的vos可以忽略,gm2,gm4就不行。等效到输入,自然就是那个公式,

网友:
Huijsing那本运算放大器的教材里引用和讲过这种结构,也讲了很多类似的结构及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