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Kvco

楼主(2024-08-28):
50资产
想请问各位,VCO的Kvco算出来不是一个值吗? 那为什么网路上写是把freq 取deriv

我自己理解kvco=(678.62-542.177)/0.2682.26MHz
可是取deriv的值是曲线?

网友A:
你好,我的理解是“(678.62-542.177)/0.2682.26MHz”算出来的是反应整体斜率的Kvco,但实际Kvco应该得反应每一个输入电压的fout-Vctrl斜率,也就是这个电压附近调谐的灵敏度。Kvco是VCO调谐的灵敏度,在系统建模的时候可能会假设是一个定值,这代表VCO的线性度很好,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例如Vctrl高的时候可能振荡频率变化快一点,这个很正常,只要各个点的Kvco都能使系统稳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理解是“(678.62-542.177)/0.2682.26MHz”算出来的是反应整体斜率的Kvco,但实际Kvco应该得反应 ...

原來如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