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经典文献RC OSC with VAF中放大器带宽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24-08-28):
论坛中比较经典的文献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Voltage Averaging Feedback中,对VAF的放大器带宽有要求吗,需要做的比OSC频率高吗,个人理解是经过R1、C1滤波后,不需要很高的带宽,求助,第一次做振荡器

楼主:
如果带宽要比OSC频率还要高 功耗很大啊:'(

网友:
不用做的很大,这个带宽影响的是起振时间

网友(2025-03-10):
感觉是在RC对应的频段内直流增益够大就能保证虚短的效果

网友:
是的 不需要大带宽 超过那个积分带宽就可以了 或者 你可以用一个理想OPA试试 逐渐把带宽加上去 就会发现即使带宽很高很高之后 对频率的补偿作用并没有更好的改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