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查漏孔的calibre rule 有吗

楼主(2024-08-28):
求助大佬

网友A:
你要咋漏?没孔lvs你都不过,你说的是单孔检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咋漏?没孔lvs你都不过,你说的是单孔检查吧?

没做过模拟layout,不怪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模拟layout,不怪你。

你要咋漏?没孔lvs你都不过(网络错误和软连接),你说的是单孔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模拟layout,不怪你。

不懂 大佬讲讲呗

网友:
你是要查同一个net的M1和M2,相加的地方没打孔吗?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对的, 还可以根据重叠面积, 检查VIA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