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中的display.drf和bindkey文件怎么一启动就自动加载呢

楼主(2024-08-28):
每次启动virtuoso后都要手动加载,请问大佬们怎么编写脚本自己加载上述两个文件呢

网友A:
在virtuoso启动目录下.cdsinit里
drLoadDrf("./didpaly.drf")
load("./bindkey.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rtuoso启动目录下.cdsinit里
drLoadDrf("./didpaly.drf")
load("./bindkey.il")

谢佬!

楼主(2024-12-13):
引用 网友A:
在virtuoso启动目录下.cdsinit里
drLoadDrf("./didpaly.drf")
load("./bindkey.il")

写了这个语句后,启动virtuoso还是默认加载工艺库自带的display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