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C 导致update timing的命令?

楼主(2024-08-28):
在SDC书写时,哪些命令会导致update timing。

网友A:
任何SDC命令都不会主动update timing, 但是吃完SDC后需要用到timing graph的话工具会自动update
如果是吃SDC的时间很长,那要不就是里面使用了非SDC命令,要不就是遍历太多比如说对每一个clock gating使用set_clock_gating_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SDC命令都不会主动update timing, 但是吃完SDC后需要用到timing graph的话工具会自动update
如果是吃SD ...

请问一下,具体有哪些非sdc命令导致update timing ,是像all_fanin all_fanout这些吗?还有没有其它的

网友:
只有吃了sdc,report_timing的时候才会update,单单吃sdc不会update。

网友:
all_fanin、all_fanout、get_attribute某些属性(比如period) 这些,能少用,尽量少用
写SDC的时候用起来很爽,大芯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