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tion Coverage 的提高

楼主(2024-08-28):
如何提高 Transition 的覆盖率?要从哪些方面去考虑?除了 analyze_fault 命令,是否有其他的命令可以帮助提高覆盖率?

网友A:
对症下药吧,看你的coverage报告。

网友B(2024-09-30):
楼主,跟你一样的疑问,请问有找到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症下药吧,看你的coverage报告。

我能想到的是根据 Coverage 的报告,对 AU Fault(如果 AU 比较高)使用 analyze_fault 命令,别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跟你一样的疑问,请问有找到什么好办法吗

我现在做的这个,最终是考虑 E5 DRC 的影响,通过 E5 来看是什么原因产生了 x 态,想办法把这个 x 态给解决了,比如说 Memory 的输出为 x 态,我就插了 sync_mux 避免观测到 x 态;但是这种方法有个问题,stuck-at 的覆盖率可能降低

网友(点评):
为啥会降低stuck-at的覆盖率,应该能提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想到的是根据 Coverage 的报告,对 AU Fault(如果 AU 比较高)使用 analyze_fault 命令,别的不知道 ...

这只是分析,要根据分析的结果去操作。我也分析不明白,就会添加个 add nofaults ,以及 add test_points。test_point好像对UC/UO里的ABB 比较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