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里面metal寄生电阻的疑问

楼主(2024-08-28):
自己设计个版图,验证后仿提取的寄生电阻是否正确,如图所示,四组通道,每组通道左右metal长度宽度一样,metal层数一样。也就是理论上,左右两个PIN的寄生电阻R应该是同一个值。第一组通道一层metal,第二组通道二层metal打孔并联,第三组通道三层metal打孔并联,第四组通道四层metal打孔并联。理论上第一通道寄生电阻应该大于第二,第二大于 第三,第三大于第四。
但现在实际后仿提出来的值和理论对不上
第一:第一通道,左右两边的寄生电阻R对不上,比如A端的寄生r=1.29821;B端的寄生r=2.37601,理论上AB方块电阻一样,方块个数也一样,寄生电阻应该一样
第二:第一通道一层metal,第二层通道两层metal并联。第一通道A端的寄生r=1.29821;第二通道C端的寄生r=1.29821,并且三四通道寄生电阻都一样,和理论对不上。
没有搞明白这个用calibre提后仿为啥会和理论对不上。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不清楚了拉

楼主:
好的了啦

网友A:
你并联有打孔吗,或者你label每一层都要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并联有打孔吗,或者你label每一层都要打

每一层都打满了。比如用三层。用via1打满连metal1和metal2,用via2打满连接metal2和metal3

网友B:
把你txt改好来,用最高层的txt来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txt改好来,用最高层的txt来打

改了还是没用的,和理论对不上。工具计算出来的值,比我们理论计算的值大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