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p里面lpddr5_base_test里面为什么还要generate_configuration()

楼主(2024-08-28):
lpddr vip生成的case里面的lpddr5_base_test.sv,cust_svt_lpddr5_configuration例化之后,为什么还要有一个generate_configuration(),注释是initialize the configuration with values from the catelog,这样再产生的mem_cfg里面的某些配置就跟cust_svt_lpddr5_configuration中不一样了,最后config set给env的还是generate_configuration()之后的结果,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函数呢?

网友A:
就是根据不同的catalog生成不同的cfg给vip使用,你可以理解为是根据颗粒属性生成cfg的一种方式,当然你可以自己配置cf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根据不同的catalog生成不同的cfg给vip使用,你可以理解为是根据颗粒属性生成cfg的一种方式,当然你可以 ...

了解了,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ddr vip里面的ecc注错,dq_ecc_error_index_array里面每一个位置的数据都是什么意思呢,只能根据代码上的解释去猜测,vip里面也没有搜到这些解释。
另外一个问题是,文档上说的是dq8的ecc计算结果,当dq16时,dmi[1:0] 中dmi[0]是只输出低8bit的结果,dmi[1]输出高8bit的结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