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带隙基准电压产生时VBE电压超工艺耐压范围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8-28):
求助各位大佬,
在带隙基准电压产生电路中,考虑工艺,检查了一下由失能(2us)到使能(2us)开启时电路管子能否正常工作,两个三极管pnp管的VBE、VCE、VCB出现了超耐压范围的情况,

VBE、VCE最多超出60mV,持续时间约为30ns,而Vcb在电路失能和使能阶段有多段超耐压值,整体持续时间1us
请问这种情况流片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会烧穿管子吗?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求助,顶一下自己

网友:
超耐压范围?

网友A:
超耐压范围?
超多少?npn,pnp耐压都很高的,可以接近8~10V

所以你描述的不清楚,一般正常供电,不会出现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耐压范围?
超多少?npn,pnp耐压都很高的,可以接近8~10V

超出大约四十多毫伏,工艺文件里有个SOA文件,文件中标出了pnp管的耐压范围,没这么大呀

网友(2024-10-25):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