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电容不贡献额外的极点

楼主(2024-08-28):
如图请问这个并联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就不贡献额外的极点了

网友A:
一个r和一个c才贡献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r和一个c才贡献极点

才发现。。只有电容,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发现。。只有电容,感谢!

有一个结点就会产生一个极点,只是在两个电容之间结点看进去的电阻为无穷大,才会忽略

网友:
有定理:一个**独立**电容贡献一个极点。注意独立两字。
至于什么是独立的,什么是不独立的?有点循环论证。
数学上写出公式比较容易看出来。
但在物理上怎么直接看出来,也许前面说的阻抗方法是对的,也许是不可信的,我不知道。
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电容串联,自然就等效一个电容,他们是不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