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和pathseg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08-28):
求问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884122-1-1.html
这有解释
个人偏好用path,因为之前有一个项目用pathseg画后弯折处DRC会报不在格点(实际在格点)。
所以即使pathseg的拓展应用可能更多,为保险起见还是用path更多一点。
当然也希望有大佬解释下上述不在格点的问题可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884122-1-1.html
这有解释
个人偏好用path,因为之前有一个项目用pathseg画后 ...

还是没有看懂,帖子里貌似没介绍pathseg是什么东西

楼主:
还想求问polygon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求问polygon是什么

我的理解,pathseg是用C-wiring-wire画的wire线,直观上就是弯折处分段。而path是C-shape-path画出来的path线,直观来看就是一条线。wire可以理解成由path一段一段拼成的。其实两种在制程做出来都一样。

用哪种纯看个人喜好,暂时我没见过只能单独用wire或者path其中一种的情况。
理解有误还请大佬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求问polygon是什么

polygon其实和快捷键r差不多,画出来的是一整块多边形,或者用线合并(shift+m)后的属性也是poly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