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脚本画电感的思路,有待优化

楼主(2024-08-28):
脚本思路:

先画固定半径的半圈path线,再画半径扩大之后的半圈Path,挪动第二次画的半圈path,与第一段首尾相接,循环下去。
脚本局限:
画8圈左右得到的point值会有误差,两端path线首尾衔接不好

/*
        r 是内圈半径,q是圈数,
        space是每两圈之间产生的间距--这个我写的不准,用的时候根据需要调整
        width是每圈的宽度
*/
procedure(DG(r q space width)
        prog((pi anglist y1 x2 x3 y2 y3)                 ;这里用prog是下面需要用go返回到 LABEL 行
                pi = 3.1415926                                                 ;圆周率近似值
                anglist = list()                                        ;用来存放path线的points
                        y1 = SSWR(r*sin((2*pi/8)+((2*pi/8)/2))) ;初始点的y值,x值取0
                        anglist = append1(anglist list(0 y1))

                LABEL                                                                ;LABEL标记,用go返回到这里

                for(i 3 7                 ;求第一段path线的points
                        x2 = SSWR(r*cos(((i-1)*2*pi/8)+((2*pi/8)/2)))
                        x2 = SSWR(r*sin(((i-1)*2*pi/8)+((2*pi/8)/2)))
                        when(i<7   ;舍弃i = 7的point,挪动下一段path线的第一个point与之重合
                                anglist = append1(anglist list(x2 y2))
                                )
                        )
                r = r + space    ;第一段path之后半径扩大,
                for(i 7 11                    ;求第二段path线的points
                        when(i == 7                        ;求第二段线的第一个point与上一段线的最后一个point的差值
                                x3 = SSWR(r*cos(((i-1)*2*pi/8)+((2*pi/8)/2)))
                                x3 = SSWR(r*sin(((i-1)*2*pi/8)+((2*pi/8)/2)))
                                x = x3-x2  ;x 差值
                                y = y3-y2        ;y差值
                                )
                        x3 = SSWR(r*cos(((i-1)*2*pi/8)+((2*pi/8)/2)))-x  ;挪动每个point的x和y,因为精度问题,会有误差,我的格点是0.005,每8圈会差0.005
                        x3 = SSWR(r*sin(((i-1)*2*pi/8)+((2*pi/8)/2)))-y

                        anglist = append1(anglist list(x3 y3))
                        )
                r = r + space  ;扩大半径,继续画
                q = q-1        ;两端path线围一圈,直到q为0
                when(q > 0 go(LABEL))  ;go LABEL处
                dbConvertPathToPolygon(dbCreatePath(geGetEditCellView() list("TTOPME" "drawing") anglist width)) ;将path画出并转换成polygon,可以过DRC
                )
        )

procedure(SSWR()  ;自定义四舍五入函数,实际四舍五入不好用,这个其实是七舍八入
        prog(()                        ;格点设置0.005,分子,分母放大2000计算
                if(abs(x1*2000/10) - abs(int(x1-2000/10)) <= 0.7  ;这里是0.7比较好用,可以多画几圈
                        then
                        x = (abs(x1*2000) - modf(abs(x1*2000) 10.0))/2000
                        else
                        x = (abs(x1*2000) + (10 - modf(abs(x1*2000) 10.0)))/2000
                        )
                if(x1<0
                        then
                                x2 = -x
                        else
                                x2 = x
                                )
                return(x2)
                )

        )

楼主:
dbConvertPathToPolygon()使用之后线圈拐角处会有格点问题
需要改成
geAddSelec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nil list(x3 y3))
leHiCovertShapeToPolygon()
geDeselectAll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