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补偿

楼主(2024-08-28):
5资产

如图,pmos功率管,补偿接输出端与反馈端,这种补偿相比较于米勒补偿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搜索 “模拟esr补偿”或者是“伪esr补偿”

网友:
Amplifier 輸入 是不是 正負接反了?

网友:
可以尝试推导一下,其相当于形成了一个esr电阻,用在外部电容esr较小,又需要一定esr作为零点补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