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否可以直接在virtual sequencer中启动seq

楼主(2024-08-28):
小白求助!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我在看一个工程时,发现他在启动seq时直接在virtual sequencer中启动,而父类的virtual sequencer中没有任何sequencer,只有在子类extends后会将一个与driver连接好的sequencer声明进去,并且这个virtual sequencer中只有这一个sequencer,我看这个环境启动时,并没有将seq放到里面的sqr里start,而是将与里面sqr对应的seq直接在vsqr中start了,这样做连接是合理的吗,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应该是最开始写的时候想用virtual sequencer的,但是写到后面,可能不想用了,直接启动了对应的sequence。
具体可能还需要看具体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最开始写的时候想用virtual sequencer的,但是写到后面,可能不想用了,直接启动了对应的sequence。
...

看起来是专门这么写的,方便环境的复用,我只是不太理解一般不是直接挂载到对应的sqr上吗,挂载到vsqr上能成功启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专门这么写的,方便环境的复用,我只是不太理解一般不是直接挂载到对应的sqr上吗,挂载到vsqr上 ...

也有可能是继承那个sequence,再指向子类,这样通过多态就调用子类sequen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