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数据FPGA做FFT的问题

楼主(2024-08-29):
在做项目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求大佬们解答一下
要求对频率范围为5Hz到5000Hz的三路振动信号进行采集,打算用一块AD复用三个通道来进行采集,采样频率打算用60KHz,那么每通道的实际采样频率是不是就是20KHz呢?这样是不是就能满足每通道采样频率为信号频率的4倍呢?
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fft处理,以得到指定频率点的幅度值,指定的频率点都集中在200Hz以内,且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位,也就是说频率分辨率得是0.1才能将这些信号区分出来,这样的话fft点数得是20K*2/0.1 ,达到了40万以上(不知道我这样算对不对),那么fpga是不是没办法做了呢,我看7系fpga的fft ip核最大点数也就到65536。
如果我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一个数字滤波器,将200Hz以上频率的信号全部滤除,再做fft,这样可处理可行吗?

网友:
做了很多项目,最大的才用到2048点,通道的采样率应该不变吧,三通道都是分时复用的。

网友A:
一块AD复用三个通道采样是啥意思呢,是说对AD的输入进行mux,三选一采样,不停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AD复用三个通道采样是啥意思呢,是说对AD的输入进行mux,三选一采样,不停切换吗? ...

是的,用一个数据选择器切换

网友A:
如果只关注200Hz以内的频点的话,肯定要先滤波,这样就能够做到你想要的分辨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关注200Hz以内的频点的话,肯定要先滤波,这样就能够做到你想要的分辨率了 ...

大佬,滤波后的采样频率还是按之前的算吗

网友A:
滤波以后频宽大幅度减少了,采样率也可以跟着降呀,然后做个几千点的fft就可以达成0.1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以后频宽大幅度减少了,采样率也可以跟着降呀,然后做个几千点的fft就可以达成0.1的分辨率 ...

大佬,这个降采样率具体是怎么操作呢,直接抽值吗,如果直接抽值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滤波了,直接对原始数据抽值到800Hz采样率是不是就行

网友A:
不行,降采样率的前提是滤波,所以adc的采样率不能降,采样之后,还需要先滤波才能抽取,可以考虑使用半带滤波器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降采样率的前提是滤波,所以adc的采样率不能降,采样之后,还需要先滤波才能抽取,可以考虑使用半带 ...

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