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学习路线

楼主(2024-08-29):
各位做PMIC的大佬能否分享一下学习DCDC的路线,小弟目前研一,想做DCDC这个方向,但是学习路线较为迷茫,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看论文,直接上手项目吧

网友:
1. 超大功耗芯片使用的宽电压输入,超大电流输出,>20~100A
2. 移动终端用的多通道集成,>10ch
3. 先进封装和双面光刻,SOC集成片上DCDC...
4. 新工艺,如SiC,G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