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中改变一个电路只改变当前的电路,不至于所有电路一起改变呢

楼主(2024-08-29):
如题,我把TOP层拷贝到自己的库中,在自己的库中修改电路后发现之前的库电路也会变,怎么锁定自己的电路不至于一起改变呢

网友:
本来就不会变,除非你sub cell还是调用以前库的,改的是之前的电路

网友A:
复制库把Update Intances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库把Update Intances勾上

蟹蟹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