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大家在设计VCO时,一般怎么降低交叉耦合对引入的闪烁噪声呢?

楼主(2024-08-29):
请问大家在设计VCO时,一般怎么降低交叉耦合对引入的闪烁噪声呢?

仿真发现交叉耦合对的闪烁噪声对100kHz以后偏移处的相位噪声影响很大,但是没有什么简单的手段可以降低。
论文中提到的方法包括二次谐波的滤波技术(增大面积)、减小导通角(比如C类VCO,会改变现有的拓扑结构)、VGS和VDS之间的移相(还没具体研究),
请问各位大哥有什么实际经验可以分享的吗?

网友A:
尾电流源用电阻替代,交叉耦合管L搞长一点,尾电感滤二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流源用电阻替代,交叉耦合管L搞长一点,尾电感滤二次谐波。

谢谢您的回答

1)我的尾电流源就是采用尾电阻
2)理论上确实是增大L和W可以适当减轻闪烁噪声,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还是使用最小L的时候相噪最好,当保持宽长比稍微增大L和W后,相噪反而会下降;
3)这种方法要牺牲太多面积,一般情况下很少采用吧。

网友(2024-12-20):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1)我的尾电流源就是采用尾电阻

我仿真时也发现虽然length减小后fn噪声贡献比例会提高但是整体相噪是变好的,反而是lengh增大相噪恶化,实在是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B(2025-03-07):
请教楼主,最后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优化噪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最后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优化噪声吗?

emmm 其实跟工艺也有很大关系 不同工艺管子的闪烁噪声也有很大差异;
如果是采用简单的NMOS only或者pmos only结构的话,只能尽量让TANK的Q值高一点,减小电流,从而降低闪烁噪声;

当然也可以采用噪声提升技术来优化,但是这些结构往往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emmm 其实跟工艺也有很大关系 不同工艺管子的闪烁噪声也有很大差异;
如果是采用简单的NMOS only或者pmos ...

感谢感谢!那如果是NMOS和PMOS都有的呢,有啥方法优化噪声吗?我最近在做NP型交叉耦合对的VCO,噪声性能比较差,想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那如果是NMOS和PMOS都有的呢,有啥方法优化噪声吗?我最近在做NP型交叉耦合对的VCO,噪声性能 ...

细节方面需要自己去抠,总体来说就是:1、提高tank Q值,低频的话体现在电感设计上,高频上变容管和开关阵列也必须考虑;
2、调节摆幅,使其靠近电压受限区和电流受限区的临界;
3、可以加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节方面需要自己去抠,总体来说就是:1、提高tank Q值,低频的话体现在电感设计上,高频上变容管和开关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