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

楼主(2024-08-29):
求助:log里编译了此文件,仿真的verdi看不到行为模型内部的代码?但是仿真能pass;

是不是编译选项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调试权限等级不够。verilog代码用`celldefine……`endcelldefine保护起来了,默认调试等级下,仿真器认为这块代码属于是cell库,你没必须了解内部代码细节。这时候你在verdi看不到这块代码,当然你uvm_hdl_xxx操作这块代码内部信号也不会成功,要报错。要看到这块代码,可以把celldefine和endcelldefine去掉,但一般来说不允许改公共库,你可以改编译参数,加上-debug_region=cell。

网友B:
在verdi后面加上-ssv -ssy -ssz试试?

楼主(2024-09-29):
引用 网友A:
调试权限等级不够。verilog代码用`celldefine……`endcelldefine保护起来了,默认调试等级下,仿真器认为这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erdi后面加上-ssv -ssy -ssz试试?

加了,不行,后来解决了,这个文件不能放-y后面,得放-v后编译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