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运放仿真,加直流信号,差分输入的一对三极管IC电流不对称?

楼主(2024-08-29):
IC5141运放仿真。加直流信号,差分输入的一对三极管IC电流不对称。这是为什么?不应该是直流工作点不会被影响吗?原来PNP和NPN都是用的9X9的,现在都改为大面积18X36或18X72的了,很多异常现象都没有了,但始终是有上面这个现象,且输出是接近-1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LPNP都调成multiplier=200了。我觉得差分输入的三极管状态是对的。

没注意你前面说的LPNP调过了,结果确实是管子都工作在了放大区,但200太离谱了

楼主:
差分对管的电流总量是不变的,Q1变大Q2就减小。在此图中,Q1工作,Q2截止。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输出不是2V?

楼主:
将Q3,Q4都加大面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偏移到-14.256V。我总感觉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

输出-13.5V。

楼主:
反馈电阻接错了,应该接到反相端。改过来后,输出还是-13V左右。单端输出还是14V左右。

网友A:
闭环工作点不对,检查各管子的工作状态有没有达到预期(保护管要工作在截至区,放大管要工作在放大区)。可以annote dc node voltage 逐一排查。
如果你是反向提的电路,管子面积尽量别动,主要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工作点不对,检查各管子的工作状态有没有达到预期(保护管要工作在截至区,放大管要工作在放大区)。可 ...

我根据您的回复逐一排查了各个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保护管确实是截止region为0,而偏置电路上的两个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区region为2,其余都工作在临界状态region为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根据您的回复逐一排查了各个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保护管确实是截止region为0,而偏置电路上的两个三极管 ...

那这说明大多数管子工作区不对,最好把各个结点电压显示出来,这样就知道该怎么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说明大多数管子工作区不对,最好把各个结点电压显示出来,这样就知道该怎么调了 ...

在临界状态,即线性区就是不对吗?那么应该在什么区?

楼主:
当同相端不设输入电阻时,模拟开环增益输出波形是对的,输入正弦幅度1V,50Hz,输出削波正负15V。但加入输入电阻100欧姆,输出波形为一条+15V直线。500欧姆以上,输出波形为一条-15V直线波形。
是不是输入信号源不能提供毫安级电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同相端不设输入电阻时,模拟开环增益输出波形是对的,输入正弦幅度1V,50Hz,输出削波正负15V。但加入输 ...

运放正常工作的管子要在放大区才行,也就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另外,我观察你最后发的一张图,R6=R14=1k,闭环增益算出来是2倍,你输入1V输出应该是2V。

网友A:
建议把你外加的输入电阻、反馈电阻都去掉,接成单位增益模式,在正相端输入0V,把各个管子调到放大区。
当你的输出基本上等于输入的时候(可能有uV级别的差异)就表明运放基本工作在放大状态的静态了。
之后你再根据datasheet的要求接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正常工作的管子要在放大区才行,也就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另外,我观察你最后发的一张图,R6=R ...

是的,正常输出是2V。但现在不是正常状态,三极管没有工作在放大区,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你外加的输入电阻、反馈电阻都去掉,接成单位增益模式,在正相端输入0V,把各个管子调到放大区。
当 ...

单位增益?跟随器?如果正向端接0V,那差分输入的一对三极管就不可能工作在放大区啊!我理解的有没有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位增益?跟随器?如果正向端接0V,那差分输入的一对三极管就不可能工作在放大区啊!我理解的有没有错? ...

你的电源是±15V嘛,跟随器接法正向端输入0V,差分输入管必须工作在放大区(运放内部所有放大管都必须工作在放大区),如果没有,就是电路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是±15V嘛,跟随器接法正向端输入0V,差分输入管必须工作在放大区(运放内部所有放大管都必须工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是±15V嘛,跟随器接法正向端输入0V,差分输入管必须工作在放大区(运放内部所有放大管都必须工 ...

调整三极管参数,我看只能调multiplier,没有别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整三极管参数,我看只能调multiplier,没有别的选项。

哥们你跑个DC,把operating point和node voltage都annote出来,截张图给我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跑个DC,把operating point和node voltage都annote出来,截张图给我看吧

我把LPNP都调成multiplier=200了。我觉得差分输入的三极管状态是对的。

还有,我用的这个PDK与IC5141配合的不好,直流工作点点击annotate出不来,DC note voltages 也出不来。可能需要spice语句设置一下,但我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LPNP都调成multiplier=200了。我觉得差分输入的三极管状态是对的。

仿真图是输出电压吧?这样看就是对的,几乎为0,输入管我看也是工作在放大区的。那之前加上反馈电阻不对的问题可能出在反馈电阻阻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你前面说的LPNP调过了,结果确实是管子都工作在了放大区,但200太离谱了
...

根据大侠的经验,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