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选中器件自动打M1_GATE孔的脚本

楼主(2024-08-29):
脚本作用:

选中一组器件,自动打上M1_GATE孔,管子竖向放置会在上方打孔,管子横向放置会在右侧打孔
脚本局限
Mosaic不能使用,有待优化
脚本用法
选中一组器件,按快捷6
虚线内参数,需要根据工艺调整

973 Bytes, 下载次数: 14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没有CT孔呀,就只是单纯的延长了GT 和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没有CT孔呀,就只是单纯的延长了GT 和M1

第48行,函数名错误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m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正确函数应为cstFindConstraintGroupIn,我打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修改之后,mosaic也可以正常打孔了

hiSetBindKey("Layout" "<Key>6" "Poly_Via()")
procedure(Poly_Via()
let((Poly M1 Via_W Via_L M1_W M1_L M1_to_Poly cv polyid polyid1 lx ly rx ry poly_area techFile 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 listpoly listm1)
;==============================================================================================
        Poly = list("Poly" "drawing")         ;poly's layerName
        M1 = list("Metal1" "drawing")         ;Metal1's layerName
        Via_W = 0.42                                    ;VIA:M1_GATE poly's width
        Via_L = 0.89                                         ;VIA:M1_GATE poly's length
        M1_W = 0.38                                                 ;VIA:M1_GATE metal1's width
        M1_L = 0.71                                                  ;VIA:M1_GATE metal1's length
        M1_to_Poly = 0.09                                 ;VIA:M1_GATE horizontal between poly and metal1's space
;==============================================================================================
        cv = 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obj geGetSelSet()
                polyid = foreach(mapcar polyfig dbGetOverlaps(cv obj~>bBox Poly 1 t)
                                                dbCopyFig(cadr(polyfig) cv dbGetHierPathTransform(polyfig))
                )
                polyid = leMergeShapes(polyid)
                foreach(polyid1 polyid
                        lx = caar(polyid1~>bBox)
                        ly = cadar(polyid1~>bBox)
                        rx = caadr(polyid1~>bBox)
                        ry = cadadr(polyid1~>bBox)
                        dbDeleteObject(polyid1)
                        if(!dbShapeQuery(cv M1 list(lx:ry rx:ry+Via_W))
                                then
                                        if(rx - lx > Via_L
                                                then
                                                        listpoly = list(lx:ry rx:ry+Via_W)
                                                        listm1 = list(lx + M1_to_Poly:ry + (Via_W - M1_W)/2 rx - M1_to_Poly:ry + (Via_W + M1_W)/2)
                                                else
                                                        listpoly = list((lx + rx - Via_L)/2:ry (rx + lx + Via_L)/2:ry + Via_W)
                                        )
                                        poly_area = dbCreateRect(cv Poly listpoly)
                                        dbCreateRect(cv M1 listm1)
                                else
                                        if(ry-ly>Via_L
                                                then
                                                        listpoly = list(rx:ly rx+Via_W:ry)
                                                        listm1 = list(rx+(Via_W - M1_W)/2:ly+M1_to_Poly rx+(Via_W + M1_W)/2:ry - M1_to_Poly)
                                                else
                                                        listpoly = list(rx:(ly + ry - Via_L)/2 rx + Via_W:(ry+ly+Via_L)/2)
                                                        listm1 = list(rx + (Via_W - M1_W)/2:(ly + ry - M1_L)/2 rx + (Via_W + M1_W)/2:(ry+ly+M1_L)/2)
                                                )
                                        poly_area = dbCreateRect(cv Poly listpoly)
                                        dbCreateRect(cv M1 listm1)
                        )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onstraintGroupId)
                        myViaOptions~>createInRoute = nil
                        myViaOptions~>automatic~>preventDRCWithNeighbors = nil
                        viaGenerateViasInArea(cv poly_area~>bBox myViaOptions)
                        )
                )
        )
)

  58.

网友B(2024-10-23):
你好,请问这个脚本针对阵列或者finger数的mos管适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脚本针对阵列或者finger数的mos管适用吗?

管用

网友:
为什么会显示 polyfig没有定义

网友:
怎么设置才能最少打两个孔啊?我管子length小了,就只能打一个孔,还不居中

网友(2024-12-03):
引用 楼主:
第48行,函数名错误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m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

楼主提示Error eval:undefined function - viaGetViaOptions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48行,函数名错误
                constraintGroupId = cstFindCom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

楼主提示Error eval:undefined function - viaGetViaOptions,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25-01-10):
大侠们,请教啊!!为啥小尺寸的l没有生成孔?

网友:
为什么2*2阵列的管子就只给1个mos管打孔了?

网友:
我这个报错,能看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C:
大侠们,请教啊!!为啥小尺寸的l没有生成孔?

脚本里面少了一行:

listm1 = list((lx + rx - Via_L)/2 + M1_to_Poly:ry + M1_to_Poly (rx + lx + Via_L)/2 - M1_to_Poly:ry + Via_W - M1_to_Poly)
加到 listpoly = list((lx + rx - Via_L)/2:ry (rx + lx + Via_L)/2:ry + Via_W) 下面

网友(2025-04-30):
这个孔间距好像不对,也没办法设置

网友(2025-10-21):
楼主大大 请问提示 ry参数dundefined function是什么问题呀 查看了前面定义ry的语句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之后,mosaic也可以正常打孔了

您好,关于数值计算那边好像符号写法有问题,空格的地方不太规范 导致只有M1 poly延伸 并不会打孔。。

网友:
你好 怎么设置CT与AA之间的space啊,还有管子的length小打双孔poly会伸出一部分,这部分poly与AA也是有space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