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device的识别层和pin层从gdr能获取到吗?

楼主(2024-08-29):
看了几份gdr都只有devcie truth table,并没有进一步说明device的识别层和pin层是哪些,如果要写lvs的runset,这些信息从哪里获取呢?

网友A:
要自己写LVS的Rule File?那干脆把techfile.tf也重新定义了,自定义一些识别层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写LVS的Rule File?那干脆把techfile.tf也重新定义了,自定义一些识别层出来。 ...

就是自己出pdk啊,tf可以自己定义,就是这些识别层的定义是不是也可以从gdr中找得到

网友A:
不一定非要现成的层次啊,可以derived的,逻辑运算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要现成的层次啊,可以derived的,逻辑运算生成

知知道可以derived生成,每种device的识别层和pin层要用哪些original layer和derived layer这些gdr里面好像没找到,如果没有地方去定义这些,lvs的rule就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对应的device了

网友A:
derived layer不是自己定义的么?不懂为啥要参考gdr。Device不就是识别用derived生成的核心特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rived layer不是自己定义的么?不懂为啥要参考gdr。Device不就是识别用derived生成的核心特征么 ...

从写runset角度来看,电阻电容mos管这些device,如果gdr不定义对应的识别层和pin层,完全靠layer mapping和device truth table来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写runset角度来看,电阻电容mos管这些device,如果gdr不定义对应的识别层和pin层,完全靠layer mapping ...

原则上可以。按我理解,定义识别层是为了误识别,即多了个AND选项,识别更精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可以。按我理解,定义识别层是为了误识别,即多了个AND选项,识别更精准了。
...

好的,多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