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DC中谷值电流检测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4-08-29):
手册中LOW-side FET negative current limit 的指标是谷值电流的指标吗?如果是的话,请问这个模块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谷值电流比较,峰值电流比较,都是环路控制的手段,还有些电路谷值电流作保护信号,要看具体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