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tRC可以读取block的def吗

楼主(2024-08-29):
各位前辈,比如block内部用到了M5走power和signal,单独抽的spef,top在这个block上面走了M6,单独抽spef都抽不到相互之间线的寄生,这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或者在抽取top的spef时能不能读取子模块的def?

网友:
MACRO_DEF_FILE
SKIP_CELLS
这两个star_cmd_gate里面的设置,看一下怎么用。

网友:
听你的意思感觉可以直接TOP和block分开抽spef然后STA的时候把spef合起来flatten看,tool都支持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