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书上内容直观解释讨论

楼主(2024-08-29):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关于这个直观的解释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想法?
小弟有一个直观的解释但感觉不是很直观:(1)、当考虑体效应时,会多一股电流,也就是gmbvbs这股受控电流源的电流,那么从等效电阻的最本质意义来讲,加的电压不变,仍然是Vx,但电流增大了,那么电阻自然是小了。以上就是我的一个想法,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另外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在拉扎维的书上有很多类似这种直观解释留给读者,对于这个直观的定义我总是感觉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怎么样的解释才算得上直观,也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点评):
不要简单只看到体效应,要知道『背栅』概念。MOS管是MOSFET和JFET结合体,G端是MOSFET控制端,B端是JFET控制端。

网友A:
进行大量电路分析之后,才能有直觉的。初学,就老老实实仔细分析模块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大量电路分析之后,才能有直觉的。初学,就老老实实仔细分析模块电路吧。 ...

好的,那大佬对这个直观的解释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B:
考虑体效应,沟道变大,阻抗变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大佬对这个直观的解释有什么想法吗

https://bbs.eetop.cn/thread-974186-1-2.html

看看这个讨论吧,如果你能直觉得到结果,你就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体效应,沟道变大,阻抗变小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74186-1-2.html

看看这个讨论吧,如果你能直觉得到结果,你就入门了。

好的大佬,刚刚看了一下,表达式里为什么会有ro1不太理解,还得再看看,看上去是电流镜的影响

网友:
关于电流模带隙基准的一些问题

引用 楼主:
好的大佬,刚刚看了一下,表达式里为什么会有ro1不太理解,还得再看看,看上去是电流镜的影响
...

你可以去看看拉扎维源级负反馈那里等效电阻的等效是怎么放大的

网友C:
你这么想,根据欧姆定理:R=U/I。给电路端口一个增加的电压u,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端口检测到改变的电流i。如果u/i很大,就会说从这个端口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很大;反之,如果i越小,我们就说等效电阻越小。
对于MOS管,当源极有一个小小的电平位移,它改变的Vgs会引起很大的电流改变,也就是说u/i里,u很小,i很大,所以从源端这个端口看的等效电阻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想,根据欧姆定理:R=U/I。给电路端口一个增加的电压u,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端口检测到改变的电流i。 ...

有点道理,但好像没说明体效应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道理,但好像没说明体效应的原因

道理是一样的,考虑体效应的时候相当于除了MOS本身的压控电流源外,额外增加了体效应产生的电流源,并且这个电流源受Vbs控制(小信号的时候Vg=0,Vbs=-Vs,就是此时小信号的栅源电压)。因此R=u/i,i更大,所以等效电阻R更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道理,但好像没说明体效应的原因

你的想法对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想法对着呢

好嘞好嘞,谢谢

网友:
既然是直观解释,那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点评):
工程技术当哲学看待了吗?当艺术了欣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