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Dscan 问题

楼主(2024-08-29):
在process_dft_sepcification的时候,工具报了一个这样的错误,TDO的pad是复用的,连的有其他逻辑,这个需要特殊处理吗?如果需要,是要先断开再连接吗?后面再连接该怎么连接?加MUX?谢谢各位大佬!

The property daisy_chain_with_existing_client was set to 'auto' and
        the tdo pad has a functional connection make to it. This error will go away
        if you specify daisy_chain_with_existing_client to 'on', however, this may result in a non 1149.1 compliant configuration.
Validation of BoundaryScan

网友A:
两个办法 : 1. 就像你说的,TDO先断开,等工具做完TAP的插入后再加MUX,接上原来的   2. 需要在DFT spec 里面新加一个hostscaninterface,然后把默认的tap spec 挪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 : 1. 就像你说的,TDO先断开,等工具做完TAP的插入后再加MUX,接上原来的   2. 需要在DFT spec 里 ...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