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跨阻放大器(CTIA)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4-08-30):
导师让我搞一个CTIA电路,感觉越学越糊涂了,整理了几个问题,来问问各位大佬

1,量纲问题。闭环增益的表达式是Vout/Iin,那么单位应该是Ω吧。根据常规闭环增益的表达式,A/(1+FA),此处的F是sCf,单位是S,那么A的单位应该是Ω才能使闭环和环路增益量纲正确。但是运放的开环增益怎么会是Ω呢?我猜想是因为真正的输入信号其实是Iin*Zin,所以分子修正为Zin*A,但这样的话传递函数就和Zin强相关了,和我的计算结果相悖,也无法和常规表达式对应上。

传递函数计算

传递函数计算

低频时,A→∞,Vout/Iin=-1/sCf

2,传递函数。按照拉扎维446页的公式,Vout/Vin时反馈电容没有贡献极点。但是如果改成电流输入,会在0Hz处引入1个主极点,然后在原极点更高频处引入次级点。次级点算下来和开环极点相关,这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那个0Hz处的新极点是谁引起的?毕竟没有哪个电容串或并连了电阻,照理不应该有新极点啊。
3,稳定性。我算下来,次级点的位置在GBW以内,这样不会引起系统发散吗?看过的论文很少有提到闭环稳定性的问题,顶多是说开环的相位裕度满足60°。感觉还是0Hz那个点的问题,要是幅频曲线真的从这里就开始以20dB开始衰减,那相位裕度肯定会不满足要求吧。
4,根据TI给的设计常规TIA的手册,Vout/Iin=-Zf/(1+(1+Zf/Zs)/A(s)),这个式子为什么写成这个形式,能否和A/(1+FA)一一对应上。然后他说噪声增益是1+Zf/Zs,这倒是符合我的认识,但是量纲又不对。

TI设计手册

网友A:
是光通信电路么?还是普通的光电流采集的电路?搜索相关的博士论文应该有推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光通信电路么?还是普通的光电流采集的电路?搜索相关的博士论文应该有推导的 ...

谢谢,我去找找。我要做的是给IMS放大信号用的,本质上是个电荷放大器,只不过要求极低噪声,所以想用电容代替电阻来避免热噪声。

网友:
相信你的推导吧,基于kcl,kvl的推导可信度永远高于书上给的一些二级定理,因为你经常会搞错他们的使用方法。

网友(2024-11-27):
能说一下稳定性是怎么仿的吗

网友(2025-07-17):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找找。我要做的是给IMS放大信号用的,本质上是个电荷放大器,只不过要求极低噪声,所以想用电 ...

楼主,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最近也在做C-TIA,能找到的资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