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_flash_path get_ports rst?

楼主(2024-08-29):
请教一下,假如我这rst这后面用的时候,又跟其他同步信号mux一下,那mux后的信号到底是啥特性?感谢

网友A:
这条时序路径不受其他同步信号影响,组合逻辑没有打断由rst开始的时序路径,所以set false path约束直到时序路径终点都有效。同时,以其他信号位起点的时序路径也不受这个约束影响。应当理解时序路径与物理路径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时序路径不受其他同步信号影响,组合逻辑没有打断由rst开始的时序路径,所以set false path约束直到时 ...

就是说不同的MUX的路径是独立的?相互不影响?我这样理解对不。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不同的MUX的路径是独立的?相互不影响?我这样理解对不。感谢了

任何时序路径都是按照对应的约束进行检查,是“逐条”检查,同一条物理路径上的不同时序路径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