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lobal foundry工艺Calibre的LVS跑不通

楼主(2024-08-29):
这是我自认为的LVS规则文件,然后我在里面include了三个.cal文件。然后我跑LVS的Netlist没有像以往的SMIC工艺时那样添加.sp文件的开头。

网友A:
这个地方你用到几层金属就开那个DEFINE。。GF有个pdf文件里面讲了lvs 的options的各种设置,你没看吗

楼主:
如图

LVS RULE

LVS RULE

LVS RULE

LVS RULE

LVS ERROR

LVS ERROR

楼主:
如图所示,我认为的规则文件时.lvs.cal,然后在该规则文件中include了三个文件。跑LVS的netlist没有像以前的SMIC工艺那样include.sp文件,我没include任何文件。想请教用过的人,怎么跑通这个LVS呢!

网友A:
INCLUDE 的路径  /home前面为嘛加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的路径  /home前面为嘛加  $  ?

他原来示例就这样加的,难道要跟之前那种.include “ 路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原来示例就这样加的,难道要跟之前那种.include “ 路径 ”?

GF的  $PATH  是变量。。。。
你都写了绝对路径,就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GF的  $PATH  是变量。。。。
你都写了绝对路径,就不需要$。。

这是我改了之后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GF的  $PATH  是变量。。。。
你都写了绝对路径,就不需要$。。

这是规则文件105行的内容,是不是与报错有关,要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你用到几层金属就开那个DEFINE。。GF有个pdf文件里面讲了lvs 的options的各种设置,你没看吗 ...

请教一下是哪个文件,我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你用到几层金属就开那个DEFINE。。GF有个pdf文件里面讲了lvs 的options的各种设置,你没看吗 ...

是不是LVS ReleaseNotes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哪个文件,我没看-,-

GF解压后,就和lvs rule file同级的目录下有个Doc,里面就是

网友B:
建议看文档, 他家的rule  第一次用不习惯。 gf有提供template, 按要求设置好, 自动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文档, 他家的rule  第一次用不习惯。 gf有提供template, 按要求设置好, 自动就能用 ...

template在哪里呀 没找到呀 现在apmom_bb跑LVS在版图力识别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