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Create Bus的Custom Layer Pattern有环境变量可以控制开关吗

楼主(2024-08-30):
使用envSetVal("layout" "weCustomLayerPattern" 'string "(M1 M2 M3)")重置metal后Custom Layer Pattern这一项会自动开启,现在想让它关闭
在.cdsenv中并没有找到可以直接控制它开关的变量,有人知道这个变量名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既然这样,那是不是把它的值重新设为空就行了,我去试一下

感谢大家,可以了

网友A:
勾上,不勾上

网友B:
ctrl+shift+x不就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shift+x不就是吗

帖子正文还没写 按个回车给自己发出来了

楼主:
不是这个,这个是修改2号箭头内容的,修改后箭头1这一项会自动勾上。我想修改后再自动取消勾选,但是现在只知道箭头2的变量名不知道箭头1的变量名

网友B:
那个envSetVal就相当于预设了2里边的内容吗?
1的取消可以通过写一个skill在create时菜单自动取消勾选该选项,具体实现类似于论坛上的一个align脚本。

网友:
weCustomMlbEnableField->value=nil      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不勾上

cdsenv editor 的status变化了,我试了当箭头1勾选的时候右键modified->set to default value的时候也可以取消勾选,但是现在还不清楚怎么用代码自动化进行这一步

图中的是勾选前后weCustomLayerPattern这一变量在.cdsenv中的变化,目前来看,它不为空的时候Custom Layer Pattern这一项就是勾选状态同时下边的下拉框也是可编辑状态,为空时就是不勾选状态下拉框也会变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不勾上

既然这样,那是不是把它的值重新设为空就行了,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envSetVal就相当于预设了2里边的内容吗?
1的取消可以通过写一个skill在create时菜单自动取消勾选该选 ...

还记得是哪个脚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