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not create ... because it is not registered with the factory

楼主(2024-08-30):
在opentitan中跑otp_ctrl时遇到的问题,在filelist中查看到otp_ctrl_base_test.sv 文件 在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为顶层tb.

目前已经修改过otp_ctrl_base_test.sv 文件中的一个符号,发现编译会报错误。初步判断include是导入成功的 ,但是目前具体错误原因未知

参数类已经手动创建,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可以提供点思路吗?

网友:
otp_ctrl_base_test.sv里面,otp_ctrl_base_test这个类的名字有变化吗?`uvm_component_utils里面的名字呢

网友(2024-10-25):
直接修改RTL 可以暂时解决。但是最好更新到最新的tag 。我去年搞得时候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