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做八边形电感

楼主(2024-08-30):
求助skill画八边形电感的算法,或者哪位大佬能够提供一个八边形电感Pcell的skill。

目前想做一个电感的PCell,卡在了skill绘制的地方,我的思路是用CreatePath函数再自动根据输入参数计算出走path线的点位,就能实现一个八边形电感,但是我量了其它工艺库中提供的电感发现不是一个正八边形,这就很难通过纯粹的计算进行绘制,而skill走path线的难点在于如何保证走出的线是45度角不会有DRC问题,有大佬能提供个思路没,或者有现成的skill脚本就更好了。

网友A:
脚本讨论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讨论区有

没找到,只有圆形电感和四边形电感

网友B:
关键是计算各顶点的坐标。下面是我以前画8边形电感的代码,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下。

Side = 8
Turns = 3
Radius = 65
NumPoints = Turns*Side + 2 +4
SpiralWidth = 10.0
SpiralSpace = 2.0
pi = 4*atan(1)
Radius1 = Radius + SpiralWidth/2.0
Step = (SpiralWidth + SpiralSpace)/Side
Angle = 2*pi/Side

point = list(-Radius1:-5)

Angle1 = 0
for( n 1 NumPoints-2
    a1 = -cos(Angle1)/Radius1
    b1 = sin(Angle1)/Radius1
    a2 = -cos(Angle1+Angle)/(Radius1+Step)
    b2 = sin(Angle1+Angle)/(Radius1+Step)
    XCoor = (b1-b2)/(a2*b1-a1*b2)
    YCoor = (a1-a2)/(a1*b2-a2*b1)
    XCoor = round(XCoor*100)/100.0
    YCoor = round(YCoor*100)/100.0
    point = cons(XCoor:YCoor point)
    Radius1 = Radius1 + Step
    Angle1 = Angle1 + Angle
  )
Angle1 = Angle1 + Angle
YCoor = 0
point = cons(XCoor:YCoor point)
XCoor = XCoor+37
point = cons(XCoor:YCoor point)

cv = geGetEditCellView()
rodCreatePath(
        ?name  "sp"
        ?cvId  cv
        ?layer "METAL5"
        ?width SpiralWidth
        ?pts   poin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计算各顶点的坐标。下面是我以前画8边形电感的代码,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下。

多谢大哥,我前几天也整出了个,但是在radius太小的时候会明显看到边长不相等,你这个比我的靠谱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下,我做的电感pcell调用出来跑DRC在layout stream out的时候出问题,报错是:
Pcell evaluation failed for 'MyPcells/Inductor/layout' because the pcell SKILL code contains eiter a syntax error or an unsupported XStream funtion.
为啥会不支持我自己做的pcel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我前几天也整出了个,但是在radius太小的时候会明显看到边长不相等,你这个比我的靠谱多了。

...

可能用了不支持在Pcell中使用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用了不支持在Pcell中使用的函数

好的,我自己研究研究,还有个问题,自己做的电感pcell最终能不能做成可以想pdk下的pcell那样可以直接用于仿真,比如我也做一个model或者我能不能根据layout上的电感拿到一些参数,就像寄生抽取一样得到电感值和一系列参数用于前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自己研究研究,还有个问题,自己做的电感pcell最终能不能做成可以想pdk下的pcell那样可以直接用 ...

这个就比较麻烦。你要建立电感的等效电路,下图所示是一个例子。然后对电感进行电磁场仿真,得到电感的s参数。用ADS对等效电路进行仿真,让等效电路的s参数尽量拟合电磁场仿真得到的s参数,以得到R,C,L的值,最后将得到的RCL等效电路放进cadence,产生网表,才可以用于cadence仿真。

网友(2025-02-09):
佬,我有八边形的skill文档,但想把他转换为pcell封装成库方便调用,转换成pcell的过程现在不太熟练,可以交流下嘛

网友(2025-05-18):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计算各顶点的坐标。下面是我以前画8边形电感的代码,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下。

大佬,能不能解答下你这个电感写的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弄了个电感画出来的电感斜斜的(因为我的想法是等距螺旋线上取点,所以结果不是很符合我的要求)

step = (width+space)/8
for(n 1 20
R= radius+(step*n)
x = R*cos(Angle8*n)
y = R*sin(Angle8*n)
points = cons((x:y) points)

网友D(2025-06-19):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计算各顶点的坐标。下面是我以前画8边形电感的代码,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下。

这个是运行直接生成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运行直接生成电感吗?

是的

网友E(2025-10-29):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计算各顶点的坐标。下面是我以前画8边形电感的代码,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下。

大佬这个是咋算的啊,方便给个图稍稍微点拨一下么,看了老半天没看懂咋算出来的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是咋算的啊,方便给个图稍稍微点拨一下么,看了老半天没看懂咋算出来的坐标
...

我明白了,不麻烦大佬了,感谢大佬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