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cell以及net中dont touch、fixed以及skip route的区别

楼主(2024-08-30):
这几个属性理解不是很深,想具体学习一下,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以下工具指的是invs):

1.dont touch:当net或者cell被设为dont touch属性后,cell就不会被工具size cell或者net被insert buffer,但是工具可以挪动这些属性的cell或者net;
2. fixed:当net或者cell被设为fixed属性后,位置无法被挪动,但是工具可以对cell进行size cell操作或者对net进行insert buffer,同时会改变net的名字;
3.skip route:如果对一条net设为skip route后,我理解是不是相当于同时对这条net设为fixed和dont touch属性?同时设置fixed和dont touch属性等同于skip route?
请大佬帮忙看看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确实没有深入研究过,帮顶一下,等大佬指点

网友A:
1、dont_touch,是不会对其做timing方面的优化。有 ‘true’和'sizeOk'的设置区别。
2、fixed,只是单纯固定instance的物理位置,其他无变化。
3、skip_routing,是在route时,不会绕这根net。

网友B:
1.dont touch 理解正确
2.fixed是物理属性,可以对cell进行设置,设置成功后工具不会移动这个cell也不会size cell;net没有这个属性,可以对金属(icc2工具叫shape)进行设置,对一段金属设置成功后,这个金属就不会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ont_touch,是不会对其做timing方面的优化。有 ‘true’和'sizeOk'的设置区别。
2、fixed,只是单纯固 ...

我用invs对某个net进行fixed属性操作后,发现这根net上还会根据时序进行插buffer等操作,是不是同时设为dont touch就不会进行插buffer操作了,可以说也就类似于skip 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1.dont touch 理解正确
2.fixed是物理属性,可以对cell进行设置,设置成功后工具不会移动这个cell也不会siz ...

我看了下invs的net属性,wire是有fixed属性的,但是即使是fixed属性,工具依然会根据timing在这个net上插buff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invs的net属性,wire是有fixed属性的,但是即使是fixed属性,工具依然会根据timing在这个net上插 ...

嗯 对的 wire就是那段金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invs对某个net进行fixed属性操作后,发现这根net上还会根据时序进行插buffer等操作,是不是同时设为d ...

1、skip_route是单纯的不让绕线。比如pin <-- net --> pin,设置之后,pin之间的net就不会去绕,存在logic_net,但物理上没有这个net的shape。
2、如果不想在net上插buf,设置set_dont_touch true,就不会动这根net。fixed 是固定这根net的物理位置,ecoRoute时不会改变这根net的物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kip_route是单纯的不让绕线。比如pin  pin,设置之后,pin之间的net就不会去绕,存在logic_net,但物 ...

没问题,跟我的理解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