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带隙基准Vbe与Veb的思考

楼主(2024-08-30):
小弟模拟新手一枚,还望大佬不吝赐教。按这个电路的画法,VREF不是应该等于VEB2+I2R2吗,VBE是负温度系数,那么VEB不就是正温度系数了,这个式子不就是两个正温度系数相加了吗

网友A:
你得搞清楚,温度系数是PN结的,VBE和VEB绝对值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搞清楚,温度系数是PN结的,VBE和VEB绝对值都是一样的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