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分频sdm噪声折叠验证方法

楼主(2024-08-30):
PLL在小数分频时,加入sdm模块,由于CP的非线性会在带内折叠出高频噪声,方法一般时在CP中加入固定的IBLEED的dc电流,使CP工作在一边的线性区,请问如何实际仿真可以验证当前加入的IBLEED的dc电流大小是否合适,以及对当前非线性引起的折叠噪声的优化程度大小,可以通过某些仿真看出来吗?

网友A:
已经很久没做过锁相环了,这个问题之前也没有深究过,以下是我的一些看法。
1.如果cp没有offset电流,理想状态下,sdm的导致fbclk相对refclk会有一个超前或者滞后的过程,那么超前和滞后的充放电的不匹配,导致了dc偏差,本来只剩下一些量化噪声,现在反而更多了,噪声折叠。
2.仿真
a.可用veriloga对整个所相互进行建模,环路稳定后对电荷泵每个周期输出的电荷量做fft分析,和sdm输出的十进制数的fft对比,看看频谱的区别。
b.实际电路应该可以可以做上面的操作
c.用一个理想的频率源+分频器(sdm)+PFD+CP,直接开环看电荷泵输出的每个周期的电荷量,做FFT。
d.统计电荷量可能需要一个veriloga模块,波形操作感觉难以实现,或者导出数据用matlab处理。
3.噪声折叠的表征还是在锁相环输出的噪声上,而且这种噪声是时域的量化过程导致的,所以,线性模型是看不到的,必须加入时域的过程
4.如果sdm的噪声在身体的噪声中不是很关键(这于带宽设计等都有关系),可能影响不大,如果sdm噪声影响大,这个是也给类似量化噪声的东西,fft直接看锁相环输出频谱的变化。
以上是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久没做过锁相环了,这个问题之前也没有深究过,以下是我的一些看法。
1.如果cp没有offset电流,理想 ...

您好,目前用了最后您提到的方法,我用环路仿真带sdm模块的方式,锁定后看VCO的输出,做FFT发现某些频段,比如说3G,IBLEED打开后的线性模式对未打开的IBLEED情况下,折叠噪声优化较为明显,但是频段在5GHz时,折叠噪声优化又不明显,靠近频率中间5G有一些优化,但是频偏5G越远的情况下噪声反而恶化了,仿真在ICP电流相同的情况下,当然5G分频比比3G大,所以5G的锁定带宽根据公式N在分子,所以带宽比3G锁定时要小,其余LPF和VCO的值都不变的情况下,会是5G锁定时,环路带宽减小然而打开IBLEED模式时恶化噪声吗?

网友A:
单看5G,打开ibleed时,噪声反而变差了?
如果是这个问题,我的猜测如下:
首先,带宽减小这个问题,5G的ibleed打开和不打开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应该差别不是很大。当然和3G比是差别大了,3G的kvco应该和5G也有差别,甚至有比较大的差别,所以,3G和5G不能很好的纵向对比。
其次,5G的ibleed打开和不打开对比时,检查电荷泵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快接近饱和了,也就是对比一下5G下ibleed打开和不打开的vctrl电压的dc范围。如果本身已经接近电荷泵dc范围的上线或者下线,这个时候加ibleed可能破坏dc状态,整个电荷泵电流波动较大。
所以,针对5G的对比,你的变量只有一个就是ibleed加或者没加,围绕这个点去想那个地方可能有问题。仔细看看一些瞬态的波形是不是有异常,锁相环时时域动态电路,有些问题需要返回到时域去找找问题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5G,打开ibleed时,噪声反而变差了?
如果是这个问题,我的猜测如下:
首先,带宽减小这个问题,5G的ib ...

好的,感谢您的指导,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