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求助,M12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4-08-30):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这个比较器中M12的作用

网友:
可否分享一下比较器的schematic

网友:
电阻啊,调整零点的

网友:
那个PMOS产生迟滞作用的吧,比较器输出为高时有反馈,比较器输出为低时无反馈。

网友:
上楼正解,迟滞作用

网友:
类似于一个TIA,这里不是为了提供共模,而是形成并联电压负反馈。开环应用,Vout上升、下降时M12中的电流也增大、减小,致使共源级输入同相增大减小,这了阻止输出的变化,即提供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