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SUB与GND能设置成同一个电位吗?

楼主(2024-08-30):
大佬们,模块里面SUB与GND没接同一个电位导致有软连接,TOP是接一起的。有没有设置LVS的方法,跑出笑脸呀。

网友A:
改网表 加一句 .CONNECT sub GND 或者用psub2

网友B:
psub2盖上跑。不同工厂的psub2名字不一样,t家叫psub2,u家叫sepgnd。。。

网友:
s家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网表 加一句 .CONNECT sub GND 或者用psub2

大佬,网表是跑LVS的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网表是跑LVS的文件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ub2盖上跑。不同工厂的psub2名字不一样,t家叫psub2,u家叫sepgnd。。。

在用跑LVS的文件添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跑LVS的文件添加吗

在版图里画psub2层次,哪里需要盖哪里,是一个识别层,盖上就相当于在验证层面把这片区域和sub层隔离了,但实际制程时还是软连接的。所以要注意真假short问题,制程上真正隔离sub要用d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