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错误求帮助

楼主(2024-08-30):
在使用analogLib搭建电路需进行仿真,但是找不到相应的.scs文件选择cds.lib文件,但是出现报错,不知如何更改,求大佬指教

ERROR (SFE-874): "/home/ /Prj/cds.lib" 5: 0: Unexpected end of file. Expected equals sign, numeric value or string valu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of syntax error. Correct the error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cds

cds

网友A:
看看你的model libraries里面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model libraries里面有什么

因为找不到.scs文件,就只加了cds.lib文件

网友B:
只用AnalogLib搭建的电路应该不用选Model library吧?
你有试过不选档案进行仿真吗?

网友:
用analoglib仿真不用加,而且这个model libraries 一般不会加cds.lib啊,这个文件是用来定义项目和工艺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AnalogLib搭建的电路应该不用选Model library吧?
你有试过不选档案进行仿真吗? ...

我试了一下不选Model library,但还是无法仿真

似乎是缺失了相应的Model,但是我不知道AnalogLib的模型如何添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选Model library,但还是无法仿真

似乎是缺失了相应的Model,但是我不知道AnalogLib的模型 ...

他这个error讯息是告诉你analog lib里面没有这些元件,你的schematic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吗?
如果是的话,建议用图形化介面建制电路比较不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C(2024-12-29):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抱歉,忘记怎么解决的了